菜鸟问题!帮我看看这个时序!

楼主(2008-04-30):
请大家帮我解释一下这个时序
是不是CS应该首先到达,然后是WR,然后才是EN?还是EN应该最先到达?
EN和数据位混在一起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回复主题:菜鸟问题!帮我看看这个时序!

:请大家帮我解释一下这个时序
:是不是CS应该首先到达,然后是WR,然后才是EN?还是EN应该最先到达?
:EN和数据位混在一起是什么意思?

先CS.CS有效后一段时间,地址才能被正确译码.
WR在CS有效并稳定有一段时间开始生效,这是为了保证数据可靠性.
WR稳定后,EN才开始生效.
WR必须在CS和EN结束之前完成.这是让数据在稳定时可靠的被锁存.
EN不是和数据混在一起.图中表示它们的时间关系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