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一篇有关WindowsXP系统C盘减肥的**

楼主(2008-04-30):
我的C盘已用空间是18.3G,而所有文件只有12.2G,相差6.1G??

楼主:

下面这篇文章,主要讲讲Windows操作系统在C盘空间不足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通过那些具体手段来增加C盘空间。

1.打开“我的电脑”-“工具”-“文件夹选项”-“查看”-在“显示所有文件和文件夹”选项前打勾-“确定”

2.删除以下文件夹中的内容:

x:Documents and Settings用户名Cookies下的所有文件(保留index文件)
x:Documents and Settings用户名Local SettingsTemp下的所有文件(用户临时文件)
x:Documents and Settings用户名LocalSettingsTemporaryInternet Files下的所有文件(页面文件)
x:Documents and Settings用户名Local SettingsHistory下的所有文件(历史纪录)
x:Documents and Settings用户名Recent下的所有文件(最近浏览文件的快捷方式)
x:WINDOWSTemp下的所有文件(临时文件)
x:WINDOWSServicePackFiles(升级sp1或sp2后的备份文件)
x:WINDOWSDriver Cachei386下的压缩文件(驱动程序的备份文件)
x:WINDOWSSoftwareDistributiondownload下的所有文件

3.如果对系统进行过windoes updade升级,则删除以下文件:

x:windows下以 $u... 开头的隐藏文件

4.然后对磁盘进行碎片整理,整理过程中请退出一切正在运行的程序

5.碎片整理后打开“开始”-“程序”-“附件”-“系统工具”-“系统还原”-“创建一个还原点”(最好以当时的日期作为还原点的名字)

6.打开“我的电脑”-右键点系统盘-“属性”-“磁盘清理”-“其他选项”-单击系统还原一栏里的“清理”-选择“是”-ok了

7、在各种软硬件安装妥当之后,其实XP需要更新文件的时候就很少了。删除系统备份文件吧:开始→运行→sfc.exe /purgecache近3xxM。(该命令的作用是立即清除"Windows 文件保护"文件高速缓存,释放出其所占据的空间)

8、删掉windowssystem32dllcache下dll档(减去200——300mb),这是备用的dll档, 只要你已拷贝了安装文件,完全可以这样做。

9、XP会自动备份硬件的驱动程序,但在硬件的驱动安装正确后,一般变动硬件的可能性不大,所以也可以考虑将这个备份删除,文件位于windowsdriver cachei386目录下,名称为driver.cab,你直接将它删除就可以了,通常这个文件是74M。

10、删除不用的输入法:对很多网友来说,Windows XPt系统自带的输入法并不全部都合适自己的使用,比如IMJP8_1 日文输入法、IMKR6_1 韩文输入法这些输入法,如果用不着,我们可以将其删除。输入法位于windowsime文件夹中,全部占用了88M的空间。

11、升级完成发现windows多了许多类似$NtUninstallQ311889$这些目录,都干掉吧,1x-3xM

12、另外,保留着windowshelp目录下的东西对我来说是一种伤害,呵呵。。。都干掉!

13、关闭系统还原:系统还原功能使用的时间一长,就会占用大量的硬盘空间。因此有必要对其进行手工设置,以减少硬盘占用量。打开"系统属性"对话框,选择"系统还原"选项,选择"在所有驱动器上关闭系统还原"复选框以关闭系统还原。也可仅对系统所在的磁盘或分区设置还原。先选择系统所在的分区,单击"配置"按钮,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取消"关闭这个驱动器的系统还原"选项,并可设置用于系统还原的磁盘空间大小。

14、休眠功能会占用不少的硬盘空间,如果使用得少不妨将共关闭,关闭的方法是的:打开"控制面板",双击"电源选项",在弹出的"电源选项属性"对话框中选择"休眠"选项卡,取消"启用休眠"复选框。

15、卸载不常用组件:XP默认给操作系统安装了一些系统组件,而这些组件有很大一部分是你根本不可能用到的,可以在"添加/删除Windows组件"中将它们卸载。但其中有一些组件XP默认是隐藏的,在"添加/删除Windows 组件"中找不到它们,这时可以这样操作:用记事本打开windowsinfsysoc.inf这个文件,用查找/替换功能把文件中的"hide"字符全部替换为空。这样,就把所有组件的隐藏属性都去掉了,存盘退出后再运行"添加-删除程序",就会看见多出不少你原来看不见的选项,把其中那些你用不到的组件删掉(记住存盘的时候要保存为sysoc.inf,而不是默认的sysoc.txt),如Internat信使服务、传真服务、Windows messenger,码表等,大约可腾出近50MB的空间。

16、清除系统临时文件:系统的临时文件一般存放在两个位置中:一个Windows安装目录下的Temp文件夹;另一个是x:Documents and Settings"用户名"Local SettingsTemp文件夹(Y:是系统所在的分区)。这两个位置的文件均可以直接删除。

17、清除Internet临时文件:定期删除上网时产生的大量Internet临时文件,将节省大量的硬盘空间。打开IE浏览器,从"工具"菜单中选择"Internet选项",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常规"选项卡,在"Internet临时文件"栏中单击"删除文件"按钮,并在弹出"删除文件"对话框,选中"删除所有脱机内容"复选框,单击"确定"按钮。

18、清除预读文件:Windows XP的预读设置虽然可以提高系统速度,但是使用一段时间后,预读文件夹里的文件数量会变得相当庞大,导致系统搜索花费的时间变长。而且有些应用程序会产生死链接文件,更加重了系统搜索的负担。所以,应该定期删除这些预读文件。预计文件存放在Windows XP系统文件夹的Prefetch文件夹中,该文件夹下的所有文件均可删除。

19、压缩NTFS驱动器、文件或文件夹:如果你的硬盘采用的是NTFS文件系统,空间实在紧张,还可以考虑启用NTFS的压缩功能。右击要压缩的驱动器-"属性"-"常规"-"压缩磁盘以节省磁盘空间",然后单击"确定", 在"确认属性更改"中选择需要的选项。这样可以节省约20% 的硬盘空间。在压缩C盘的时候,最好在安全模式下压缩,这样效果要好一些。

20、关闭华医生Dr.Watson:要关闭Dr.Watson可打开注册表编辑器,找到"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NTCurrentVersionAeDebug"分支,双击其下的Auto键值名称,将其"数值数据"改为0,最后按F5刷新使设置生效,这样就取消它的运行了。也在"开始"->"运行"中输入"drwtsn32"命令,或者"开始"->"程序"->"附件"->"系统工具"->"系统信息"->"工具"->"Dr Watson",调出系统里的华医生Dr.Watson ,只保留"转储全部线程上下文"选项,否则一旦程序出错,硬盘会读很久,并占用大量空间。如以前有此情况,请查找user.dmp文件,删除后可节省几十MB空间。

21、关闭远程桌面:"我的电脑"->"属性"->"远程","远程桌面"里的"允许用户远程连接到这台计算机"勾去掉。

22、取消XP对ZIP支持:Windows XP在默认情况下打开了对zip文件支持,这要占用一定的系统资源,可选择"开始→运行",在"运行"对话框中键入"regsvr32 /u zipfldr.dll",回车确认即可取消XP对ZIP解压缩的支持,从而节省系统资源。

23、关闭错误报告:当应用程序出错时,会弹出发送错误报告的窗口,其实这样的错误报告对普通用户而言几乎没有任何意义,关闭它是明智的选择。在"系统属性"对话框中选择"高级"选项卡,单击"错误报告"按钮,在弹出的"错误汇报"对话框中,选择"禁用错误汇报"单选项,最后单击"确定"即可。另外我们也可以从组策略中关闭错误报告:从"运行"中键入"gpedit.msc",运行"组策略编辑器",展开"计算机配置→管理模板→系统→错误报告功能",双击右边设置栏中的"报告错误",在弹出的"属性"对话框中选择"已禁用"单选框即可将"报告错误"禁用。

24、关掉不用的设备:Windows XP总是尽可能为电脑的所有设备安装驱动程序并进行管理,这不仅会减慢系统启动的速度,同时也造成了系统资源的大量占用。针对这一情况,你可在 设备管理器中,将PCMCIA卡、调制解调器、红外线设备、打印机端口(LPT1)或者串口(COM1)等不常用的设备停用,方法是双击要停用的设备,在其属性对话框中 的"常规"选项卡中选择"不要使用这个设备(停用)"。在重新启动设置即可生效,当需要使用这些设备时再从设备管理器中启用它们。

25、定期清理系统还原点:打开磁盘清理,选择其他选项->清理系统还原点,点击清理。

26、卸载不需要的程序,这个就不用我多说了

27、其它优化:

a 将应用软件装在其它硬盘(不要安装在系统盘下,这对重装系统也有好处);
b 将"我的文档"文件夹都转到其他分区:在桌面的"我的文档"图标上是右击鼠标,选择"属性"->"移动" ;
c 将IE临时文件夹都转到其他分区:打开IE浏览器,选择"工具"->"internet选项"->"常规"->"设置"->"移动文件夹";
d 把虚拟内存也转到其它硬盘;
e 把pagefile.sys文件都指向一个地方:控制面板→系统→性能—高级→虚拟内存→更改,注意要点"设置"才会生效;
f 在桌面的"我的电脑"图标上是右击鼠标,选择"属性"->"高级-性能设置"->"高级-虚拟内存",调至330-720。而且定时清理

网友A:
是不是传说中的Fat?

网友B:
打开隐藏及系统属性再查

    不少文件是隐藏或系统属性的,资源管理器默认不会显示,其中交换文件的尺寸较大,尤其是内存容量较低且运行大型软件时。

楼主:
新电脑啊,DELL Vostro1400高配的

文件是全显示的,现在装的东西不多,只开了IE和Adobe Reader 8

郁闷?

网友C:
品牌电脑很多是划分了隐藏分区

用作系统还原

要不,就是你分区开启了还原点,占用了硬盘

楼主:
不知道有没有系统看不到的隐藏的文件?

我用 Norton PartitionMagic 8.0 检查过,分区没什么异常,不知道有没有系统看不到的隐藏的文件?如果有,该如何才可以看到?

系统是随机装好的,WINXP Home版

网友D:
我知道,你肚子饿的时候吃掉的.

网友E:
虚拟内存也占用不少吧

网友F:
估计你的硬盘上小文件多

file分配表有一个最小分配的大小,即使文件只有1byte,可能也是分配几k空间给这个文件。如果你小文件够多的话,就会。。。。。。。。。

网友G:
老A

你也是1400啊
建议格掉所有玩意儿从新来过

网友H:
应该主要是开了还原的原因

网友I:
被和谐掉了。呵呵

将军令说的不错。
如果你的文件系统最小簇大小是4K,当你建立了一个1byte大小的文件,那么你这个文件会占用4K bytes的空间。

楼主:
谢谢各位,已经找到了

系统还原占了近2GB
虚拟内存2GB
休眠功能占了2GB

按照我9楼的方法处理后,6GB的空间已经找回,哈哈。。。

楼主:
东瓜也用1400?

1400比同等配置的其他电脑便宜近1000元,到香港买,又可以便宜1000元,赚大了!!

网友G:
在香港买能有保修么?

老A

楼主:
一样的,都是1年保修

估计一年内也不会坏,就是坏了,叫人提到香港修就是了,这里的香港同事很多。

网友I:
在便宜那么多吗?

我买dell笔记本的时候,曾经比较过dell香港和dell中国的价格,都差不多啊

网友H:
这么空的硬盘,还在乎这么点空间?

不太赞成关闭 C盘还原和休眠功能
虚拟内存也设大了,有2G内存的话可以关闭虚拟内存,或者设最小100M最大nG,用一个月后改成固定值即可

楼主:
在香港买,差不多是便宜了17%税的钱

还有就是港币现在与*币的比价是1:0.9,一台6000元港币的电脑,只要*币5400元

楼主:
回xwj:

现在我用的是GHOST,将所有软件装完后,GHOST备份,启用还原没必要了,而且系统还原是很垃圾的。

原先将所有的应用程序装在C盘,GHOST文件会很大,现在C盘只装系统和体积比
较小的工具软件,其他的应用软件全部装在D盘,所以现在给C盘的分区只有
15GB,等所有软件装完后再GHOST  C盘。

睡眠功我从未用过,所以也不要他了。

我的文档、outlook数据等现在一起移到D盘,免得C盘恢复后数据丢失。虚拟内
存也放在D盘,据说可以提高速度

网友G:
老A贴出你的配置和价格

呵呵

楼主:
DELL的香港网站上有,你可以与DELL的大陆网上比较一下

东瓜不是已经买了吗,还关心它干吗?

网友J:
呵呵,解决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