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8-05-04):
我的单片机(AT89C51ED2)是11.0529M (串口115200BAUD)的晶振工作正常,但换成24M晶振后,把串口改成115200BAUD,串口发回的值就不稳定,有时返回正确,有时错误,这是为什么? 开始以为晶振不稳,我加了1M电阻在晶振两短,还是不行.把两个起振电容换成6PF的还是不行.我没办法了,那位遇见过给些意见,谢谢!

网友A:
24M分频没有11.0529M 精确,还是使用11.0529M 吧

楼主:
谢谢楼上

可是我想让它跑快些,对我后面控制有好处

网友B:
应该用22M的晶振

网友C:
用22.12MHz晶体

网友D:
用11.0592M*2=22.1184M晶体

楼主:
谢谢各位

我看DATASHEET 上说24M也可以呀!

楼主:
谢谢各位

datesheet上说24m ,115200baud 的误差0.16%

网友D:
那每个字节之间要加一些延迟才不会有积累误差

网友E:
还是要看波特率误差百分比,位数越多,误差要越小。

因为电脑中是使用的11.0592倍数的晶振,所以最好单片机也用同倍数或可整除的晶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