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大家啊,4层板打样多少钱?A4纸一半大的板

楼主(2008-05-05):
刚问了一家说是800-1000块,不知道有没有水份就上来问一下,然后好还个价.谢谢大家哈.

网友A:
如果你是大公司,保证量产的数量,厂家可以免费

但是你没有量一般按一次1000元左右。

网友B:
1000还是便宜的

我曾经想做4层板,问了一家开模费800,每平方0.15元,感觉能接受,但是后来告知做不了,他们只能做线条8mil以上、过孔12mil以上的,没办法又找了一家,能做,但是开模费2500,每平方0.45元,基本上是3倍价格,最后没做

网友C:
涉及到开工费,光绘费,每平方成本,板厚和其它附加要求

要和具体的PCB厂家联系确认

网友D:
2500够黑的,6层板都可以做了

楼主:
1700元

找了一家,两块不同的板,一大一小,每个打样3块.
线宽10mil,间距6mil,过孔10mil,无BGA,无盲孔埋孔.1700元.不知道行不行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