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alView MDK中使用内联函数时需要注意的问题

楼主(2008-05-06):
        笔者在做移植时,将Embest IDE环境下的例程移到RealView MDK的过程中,曾经遇到这样一个问题:在生成工程时,编译全部通过,但在链接时提示许多符号未定义!如果读者也遇到过这个问题,请继续看下去,如果链接时提示未定义的变量是一些内联函数(即使用了关键字__inline)。那么就是笔者遇到的问题了。希望这篇**对您有所帮助。
        在MDK中使用关键字__inline时,除了执行速度和占用空间和普通函数不一样之外,还有以下与普通函数不一样的地方:表现为,不能将其申明为外部函数,即不能将__inline函数定义在一个外部文件中然后在引用的文件中申明为extern类型。
        原因是MDK中使用的__inline函数时和标准C++中的inline函数有相同的语义。
        在C++标准中,一个内联函数在用到它的每个解释单元需要相同的定义,这样看来只有内部链接的才可能内联。将外部文件中的函数链接并内联似乎不可能,特别是外部函数是非内联的。为了在不同文件之间的函数可以内联,必须:
        将这些函数放在一个通用的头文件中,例如foo.h;
        将这些函数标记为extern __inline;
        在需要该内联函数时,#include内联函数所在的头文件。
        当编译器决定不内联某个函数时,在编译链接之后该函数只有一个拷贝。注:根据笔者的实验发现也可以将内联函数直接定义为__inline。
        在MDK中如果将__inline函数申明为extern的话,在编译时会通过,而在链接时会说这些函数没定义。这点与Embest IDE不同。Embest IDE允许将内联函数在外部文件中定义,在引用的文件中,只须申明为extern类型即可通过编译链接。
        解决办法,将内联函数定义在.h文件中,在需要引用的文件中包含该头文件。这样就可以调用头文件中的内联函数了。并且能正确通过编译、链接。
        其实在MDK中AT91RM9200的标准库中也是这么做的,AT91RM9200的标准库有两个.h文件――AT91RM9200.h和lib_AT91RM9200.h,其中AT91RM9200.h中定义一些常量和外围接口结构体。其中lib_AT91RM9200.h中存放的就是库函数,其库函数均为内联函数。
注:以上两个头文件存放的路径为C:KeilARMINCAtmelRM9200。(其中MDK安装路径为C:Keil)

网友A:
这样搞很有好处,可以直接把函数体部分放在H文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