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请教!

楼主(2008-05-06):
麻烦大家帮我看看,Q6是怎么工作的?如果Q4 B级输入的是方波,占空比1:1 那输出电压怎么计算。占空比1:2又怎么计算呢。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6/2007621173011659.rar

楼主:
不好意思,麻烦tyw了!

第一次发帖子不会上传图。我看上传必须小于300K而我的图大于300K了。呵呵

网友A:
转直流用

网友B:
如图

占空比的大小对于输出的电压的最大值并无影响,输出电压的波形和输入电压的波形正好相反,q6集电极的输出电压取决于r9和r2的比值。

网友B:
q6就是个电压跟随器

网友B:
不好意思

我上面看错q6了我居然说集电极电压,应该是q4的集电极电压,计算出来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