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达林顿结构,还是不明白,重新开帖,欢迎光临!

楼主(2008-05-07):
图中是ULN2003A的结构,昨天做了下测试:

1 用ULN2003测量,输出的饱和压降为0.7V左右。
2 去掉图中7.2K和3K电阻(用分立元件搭,三极管为8050),输出的饱和压降也是为0.7V左右。

用ULN2003的结构,输入的电流要大很多。这种结构比去掉两个电阻的2优越在哪呢?

网友A:
7.2和3K的目的不是限流

2.7K才是限流电阻.

7.2和3K估计是初始电平吧

网友B:
初始电平的说法有道理

达林顿结构由于放大倍数很大

前管的微小漏电流会导致误导通

7.2和3K 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

楼主:
设置初始电平?

这么连接上两个电阻之后,它的输入电流要增大很多,饱和压降又大(0.7V),还不如用单个三极管驱动呢?

看到另外的一个帖子上有人这么说:“在饱和区工作时,无需第一个三极管导通,电阻就能够提供正向偏置使第二个三极管饱和。它解决了由于需要第一个管子正向偏置引起的饱和电压增大的问题。”

感觉挺有道理,可是,经实际测定,无论怎么取电阻参数,压降不会小于0.7V。

网友C:
啥叫输入电流要增大许多,输入电流不会变化多少

只有达到预期的高电平三极管才会导通,输入电压过小则不导通,这样防止了误动作。

网友D:
非线性应用,为了防止误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