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道嵌入式题目

楼主(2008-05-07):
程序流程是

函数a()
{
....
}

函数b()
{
....
}

在函数b运行中可能会有中断,中断执行完以后会继续执行函数b,但是若想中断执行完以后直接执行函数a该怎么做?

网友A:
在退出中断前将a函数的地址压入PC堆栈、需要的数据压入相

具体还和你的硬件中断保护机制,C编译系统都有关,要具体分析后对待,在中断退出前调用a函数应该是最安全的。

楼主:
OS是UCOSII,不知道楼上说的是不是一定要用汇编实现?

网友A:
这和UCOSII的抢占不一样,你说的是中断退出后想立即执行a

网友A:
你可以在中断中将a任务函数的优先级调整成高于b任务且就绪

楼主:
这个考虑过。

中断中将a任务函数的优先级调整成高于b任务且就绪
这样中断退出以后就会执行a,但是执行完a以后就会接着执行b,但是我的目的是放弃执行b。看来还是
在退出中断前将a函数的地址压入PC堆栈、需要的数据压入相应栈
这个方法好,但是好像有风险,直接用汇编的话。在考虑万全的方法。

网友B:
编程方式有问题。

a可以使用高优先级的,中断退出时执行任务调度。

楼主:
oo出来了,膜拜一下。任务调度确实比较可靠。

用汇编改寄存器还是怕怕啊。除非用得好,否则就SB了。

网友C:
插入一个BIT标志符来判断。

楼主:
插入一个BIT标志符来判断。

请能详细一点说明吗?

网友B:
真是够晕的...

还是编程思路的问题。换换思路吧。把不同的功能放不同的任务中,哪有中断执行之后,一个任务后面的代码就要放弃执行的?

谁知道中断在哪发生?

任务B执行时,发生中断,然后将A设置为高优先级,在A任务中,将B任务从系统中删除。这样B就不会再被执行了。

网友C:
huifu

怎么详细说呢?定义一个全局或局部变量BIT。这是编程思路的问题。看看书,可以找到灵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