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料盒想具有屏蔽效果,在其内部涂装导电层可行吗?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08-05-11):
这种工艺存在吗?成本很高嘛?

网友A:
可以,但导电层应引出与设备的“地”相联

可以用弹簧压片引出。
塑料有多种,某些塑料可以镀上金属作为屏蔽。

网友B:
涂在成本上是不行的,要么镀,要么贴

网友C:
手机内壳就是采用镀的工艺。

网友D:
镀或者喷

电镀导电层,效果比较好,表面光滑,不会脱落,耐磨
喷导电油,表面粗糙,不能刮,屏蔽效果也不错。

网友E:
塑料盒内部有屏蔽效果

如果有一定批量肯定电镀导电层了

网友F:
记得万用表后盖上有的用一层金属铂贴上的.是什么就不知道

楼主:
要考虑成本阿

网友G:
挺贵的。一个大概要几十块来镀。不过效果很好。

汽车电子建议使用。

网友H:
电镀导电层、喷导电油,哪个成本低?

电镀导电层,效果比较好,表面光滑,不会脱落,耐磨
喷导电油,表面粗糙,不能刮,屏蔽效果也不错。

这两种方法,哪个成本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