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射频中PAI 滤波器的问题

楼主(2008-05-15):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大家好,我接收的是433M的射频信号,看人家制作的电路中开始用了个PAI低通滤波器,电感值是22NH,而两个电容值都是2P,那么我想问一下根据公式算出来的值好象和433M相差很远啊,为什么呢

理**式  L=K/F截止   K=15.88
          C=K/F截止   K=3180

网友A:
你首先要搞清楚这个pi型滤波器在这里是做什么用的...

它是一个低通滤波器,是用来滤除谐波的,所以它的截止频率肯定要比433M大,不然你要接收的信号怎么过去?

楼主:
楼上的仁兄你好

是应该比433M大,但是通过电感反推截止频率是733M,通过电容反推计算出约是1.6G,问题就在于截止频率本身应该是一样的,应该通过截止频率来计算元件值,现在截止频率都不一样了,那这个低通滤波器本身是不是就应该是有问题呢?

网友B:
上个图啊,LZ

楼主:
不好意思,图是不会截了

我不用截了吧,反正就是PAI滤波器啊,一个电感,左右各并联一个电容,样子象希腊字母的PAI

楼主:
顶一下啊

哎呀,高手们,来帮我看看啊

网友C:
应该是你的算法有误

教科书中有公式,套一下吧。

楼主:
楼上的你好

正是套用公式时候发现的问题啊,公式都在上面啊,大家不信可以麻烦试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