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见过将TVS并联使用的,比如将三个相同型号的TVS并联

楼主(2008-05-20):
 感觉TVS本身有离散型,并联起不到增大功率的效果吧?

网友A:
但一个烧坏后,还有备用呢

我一直担心,如果破坏性的脉冲时间比较长烧坏其中一个的话不就没了吗?

是不是能起到加强可靠性的作用?而并不是加大功率,加大功率肯定不行!

不仅有本身电压的离散性,还有响应速度的离散性!

前辈指点这样是否是多余?

TVS确实是好东西^_^

网友A:
另外再请教:IC的内置ESD保护是不是就是TVS?

网友B:
并联应该是有效的

多支TVS并联分流,虽然每个管子上分配的不平均,但总比一个承受的要小
实际应用的时候要不要选管子配参数?

不知道这和晶体管放大器末级并联输出是否可作类比

说得不对还请大家指教

楼主:
呵呵,2楼,偶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见过国外的产品是3个TVS并

 还是一个比较大的公司,但起什么效果就不知道了。

网友A:
感谢王前辈!

“一般一个完善的保护应该是电容TVS放电管的合理搭配使用,将不同强度和时间的干扰滤除.采用多只TVS并联不属于常规设计. ”

豁然开朗!
我一直觉得用TVS不就够了嘛,呵,明白了,受益匪浅!
非常感谢!

to:乐乐
既然是大公司,那就比较有钱了,多放几个备用吧,反正不是坏事,哈哈!

楼主:
ls搞错了吧,不是备用

 因为一般情况下TVS坏了后就被击穿短路了,系统已经不能工作,放10个也没用,没有什么备用一说!

网友A:
也是的

我也曾担心这个问题,还是王前辈说的对,合理搭配滤除不同强度和时间的干扰!

国外的什么东东啊?同类产品?或者放张局部照片上来,也不泄密,呵!

楼主:
照片没什么用吧,就是三个TVS并联在电源入口处

TVS之前是两个滤波磁珠,然后串联两个保险丝,这么简单的电路偶想还不会搞错,哈哈!

网友C:
是并联还是连接了3个点?

楼主:
并联

电源线---磁珠---保险丝----------------------
                          |     |     |
                         TVS   TVS   TVS
                          |     |     |
电源线---磁珠---保险丝----------------------

网友D:
放两个保险和放三个TVS

显然是同一个脑袋想出来的。

网友E:
洋菜鸟设计的电路

木桶效应:木桶里的最高水位,取决于木桶上最短的那块木板。

TVS通常用于ESD保护,用在电源上还是第一次听到(直流电源?)。

网友F:
呵呵 音乐乐乐

经常在论坛看到你,你跟我算是同行了 做仪表的的,变送器的。呵呵

这是变送器中常见的电路啊。

是安全防爆电路。

网友F:
re:awey

这个电路可能出自 西门子 罗斯蒙特 abb E+H 横河... 别人绝不是菜鸟!

我分析过不少国外的仪表电路,对老外的不少电路是叹为观止。

---------------------------------------------------
引用 网友E:
技术交流 ←返回版面

16楼: 洋菜鸟设计的电路

网友F:
呵呵 不光有三个并联 还有三个二极管串联的 冗余需要

网友E:
看来我是孤陋寡闻了。。。

网友F:
re:王奉瑾

多个并联是冗余的需要 提高安全系数。
多个串联是提高反向击穿电压,也是“更”安全的需要。
在安全电路中 这个电路绝对是常规设计。
-------------------------------------------------------
引用 网友G:
技术交流 ←返回版面

21楼: 串联和冗余无关..

楼主:
呵呵,是直流电源,三个TVS偶是没想到有什么用

因为TVS要是坏了就击穿了,其他的TVS也没用了。

但是两个保险管是有用的,应该是ia级的本安防爆要求的。

看样子hartcomm是行家啊,呵呵。

网友H:
确实要放,在磁珠前也放吧

引用 楼主:
技术交流 ←返回版面

13楼: 并联

电源线---磁珠---保险丝----------------------
                          |     |     |
                         TVS   TVS   TVS
                          |     |     |
电源线---磁珠---保险丝----------------------

网友:
只要想到TVS上的压降与电流的关系

就不难分析并联的作用了,虽然有离散性。

楼主:
感觉25楼有些道理

网友I:
嘿嘿

标准的 本安限流 电路

hartcom看来真的是做仪表的啊

估计你们公司还做 本安系列的仪表咯

网友F:
呵呵 兰天白云 音乐乐乐 emailli shark...21ic上做自动化仪表的

网友J:
这是正确的设计

    并联可以提高涌流通量,但与并联个数并不是呈线性关系。即三个并联,并不能把通流量提高3倍,具体提高多少与器件的离散性和击穿曲线有关。
    假定3个100V的TVS管并联,因离散性,他们的击穿电压分别是A:104、B:105、C:106,外部涌流不可能是阶跃上升的,而是有一定的上升时间,而TVS关的击穿曲线也不是垂直的,而是有过渡带,在过渡带内,三管将相继导通。当浪涌电压达到104V时,A关首先导通,电压继续上升,升至105V时,A管此时的实际导通电流还很小,而B管此时也开始导通分流,接下来就是C管了,并不是一般人想象的A管烧坏了B管才导通。
    同样的设计思想也用在三极管并联提高驱动能力上。
    当然,最好还是推荐用一个大通流量的TVS管,买不到时,或者不愿意新增物料种类时,可以用并联的方式。

网友K:
本安限压电路

但本安标准也不要求熔断器冗余, 可能是设计者为了更保险

网友L:
研究过可靠性的人不会认为这个电路会提高可靠性

并联也不是以提高涌流通量,因为这种器件的特性离散很大,运行中起作用的只有一个。为了提高维护性,因为这个DD易坏,坏的拿掉,马上好用,等设备停下后把他补上。缩短了维护时间。

网友M:
是的,除了LS说的这点好处外,想不出其他的优点

根本不能提高可靠性

网友F:
楼上几位,不懂的不要瞎说。

这就是32楼所说的本安限压电路,其目的不是保护仪表使仪表正常工作!

而是保证此仪表在危险场所不引起爆炸! 就如用个铁笼子把狂犬病狗关起来一样,这个笼子不是用来保护狂犬病狗,而是保护其他人和动物的安全!

正常人带口罩是保护自己,而病人带口罩则是保护其他人。

----------------------------------------------------------
引用 网友K:
技术交流 ←返回版面

32楼: 本安限压电路

网友F:
例子电路

网友L:
三个二极管串联是为了产生一个1.5或2.1V的压降,兼作稳压管

网友F:
circuit diagram of intrinsically safe

网友J:
冗余、备用、维护说都是值得商榷的

    前面讨论,有说是冗余的,也有说是备用的,还有象34楼说的维护的,所有这些说法,都有一个前提,即要弄清楚TVS管的失效模式是短路还是开路。
    我见过一些TVS管被烧裂的板子,该TVS管确实是开路了,但是PCB的铜箔也被烧化了。这种情况下,并联再多也没有用。
    至于TVS管没有被烧裂的情况呢?如果TVS管开路了,这样的情况你根本发现不了,从科学的严谨角度,我不敢说TVS管的失效有没有开路的。
    本人亲自动手用浪涌仪打过TVS管,一共10个,打过之后,TVS管外表毫发无损,但无一例外都被打短路了。
    三个TVS管并联,如果一个被打短路了,另外两个还能起到备用的作用吗?34楼的维护说也不成立了,你根本发现不了那个TVS管短路了。
    所以,TVS管并联,唯一的作用就是,在没有更大通流量的管子时,增大通流量。

网友L:
34楼维护说前提是失效模式是短路且能判别

是的,34楼维护说的前提是失效模式是短路而且还要能够用简单工具判别出来是那一个失效

网友N:
建议大家学习GB3836.4-2000

或EN 50020:2002或IEC60079-11:1999  第9章二极管安全栅

这是一个爆炸性气体环境用电气设备 第4部分:本质安全型“i” 标准中要求的电路。

现在国内的防爆标准要求的不是很“严密”。
国外防爆设计以计算为主,必须先计算通过才可以进行下一步的实际测量,计算不能通过的话,根本就不实际测量,直接否定设计。这是与国内最大的区别。国内计算不过,就实际测一下,能过就过了。所以外国的设计通常给人“可靠感”就是这么来的。

在国外的设计理念里,要考虑
1、所有元件的最大值——包括温度系数,制造公差。
2、所有元件的最小值——包括温度系数,制造公差。
3、所有元件在最高工作温度时的耗散功率降。
4、故障状态时,瞬态元件参数,包括瞬态时间,瞬态功率,瞬态电压,瞬态电流——这个现在国内基本没要求。
5、常态满功率状态时(考虑保险元件1.7倍额定电流不分断状况),单只元件的功率。——忽略负载和并联冗余。(要考虑在最高工作温度时的耗散功率降。)

使用TVS只要是考虑单只二极管的瞬态功率问题。
一般的二极管的参数手册里是没有这个参数说明的。
例:见ST公司TVS管SM6T6V8A手册中图2.
瞬态电压见
ST公司TVS管SM6T6V8A手册中图3.

网友F:
我们原来在上海自动化所的防爆站做检测时就是以计算为主

就是审查图纸为主。

网友O:
好象不太合理。原则上是不会这么做。。多几个也不会有什么错误。

网友P:
TVS的描述我认为有问题

我认可这个是个本质安全电路,所以后面的应该是稳压二级管,不是TVS管。
记得我们当时做防爆设计是放了2个,做试验时主要是靠计算,我记得有个系数是1.4。
TVS管通常是用于抑制浪涌,又叫瞬态电压抑制器。

网友L:
这里不是并联冗余设计,3个TVS管并联只会使整个设备的可靠

还是从防暴上找说法去解释,

网友F:
就是冗余设计。设备自身是否可靠相比是否安全防爆,微不

引用 网友L:
技术交流 ←返回版面

48楼: 这里不是并联冗余设计,3个TVS管并联只会使整个设备的可靠性降低

网友L:
两种情况MTBF、MTTF哪个大?假如TVS的失效率相同

网友L:
多几个可靠性降低了

引用 网友O:
技术交流 ←返回版面

46楼: 啊

好象不太合理。原则上是不会这么做。。多几个也不会有什么错误。

楼主:
47楼,是TVS没错,

 其实TVS除了电压精度没有稳压管高外可以当稳压管用,而且响应速度更快。

网友Q:
很混乱的思维.

无语.

网友R:
此贴有益

网友L:
再看看有没有新的说法

网友S:
应该是本安要求

万一可能一个tvs开路或动作电压过大等任何异常状态下,仍然保证一定不会有瞬态冲击电路,导致爆炸燃烧等事故。

网友L:
56楼:说得很对,不怕短路,就怕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