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把一个48V的电平信号转成5V电平信号?

楼主(2008-05-20):
(无正文)

网友A:
先分压,再钳位

网友B:
光耦转换也可以

网友C:
光电或者三极管

网友D:
光藕比较好!

网友E:
本人赞同用光耦

楼主:
明白了,谢谢!

明白了,谢谢!

网友F:
光耦

光耦安全可靠.

楼主:
楼上的给推荐一个这样的电平转换芯片好吗?

楼上的给推荐一个这样的电平转换芯片好吗?

楼主:
多谢,多谢!

多谢,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