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 赤铸,对于死区有什么更好的方**迫切想知道

楼主(2008-05-20):
这个图应改很清楚了
V2<=36V,恒流源

楼主:
恒流电源电路图在这里

欢迎指导

网友A:
头上那两只耳朵是多余的

下面两个管子都禁止了,管他上面两个管是通还是断?

网友A:
大环路的电流反馈,很可能会产生震荡。

楼主:
有道理,但等老板要我降成本时再割耳朵

Q1,Q3这样连有点别扭,有没有更好的办**

楼主:
最怕震荡了,给个压制措施吧?

LM393+施密特会不会好点?

网友A:
为什么不用互补的H桥电路?电路也简单多了。

我以为你做得玩的,原来还真的是做产品。

你的这个成本比用专用IC做高多了,而且功能与性能比用IC做差。
斩波恒流、多级细分、正弦波驱动的专用IC现在很多。

网友B:
这个电路离实用还有不少路要走呢

网友C:
什么东西?步进电机驱动吗?

楼主:
dadodo也说说前方的路呀,不要让我走太多的弯路

网友D:
有点复杂化了

为了避免上下串通, 用个总禁止
还不如直接用4个控制信号, 电路简化好多, 4个和3个有多大区别?
用20K上拉电阻驱动大电流MOSFET, 跳沿速度够吗?
用逻辑电平型的MOSFET, 5V够了

楼主的成本算法可能有问题, 没算DC/DC, 而且这么多分立器件, 生产成本和质量问题返修的成本呢?

楼主:
我也觉的有点复杂

回赤铸:
1:驱动步进电机其实不用总禁止,用了总禁止也不是为了防止上下串通(MC1,MC2已经互锁了上下串通
2:因为步进电机停止时有半电流锁定,电机是转不动的,为了某些特殊应用,用总禁止关闭半流控制,让用户自由转动电机
3:如果用4个控制信号分别控制4个MOS怕MCU跑非后上下串通
4:20K上拉电阻可能真的太慢,谢谢指点
5:逻辑电平型的MOSFET,能给个型号吗?现在用的是功率MOS,55A的
6:DC/DC很便宜,3元内,如果设计的好,返修应该很少的

再次谢谢各位网友的指点

网友D:
你这样并不能防止上下串通

器件有响应时间的,必须让控制信号相互错开一点,而不是恰好反相……
你现有电路倒是可以用总禁止防止上下串通,就是在跳沿前后暂时总禁止

楼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