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由器DI-504?好掉线?QQ正常是怎么回事呢??

楼主(2008-05-21):
路由器DI-504,好掉线?只能看简单的网页,QQ正常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换个电脑试试?不一定是路由器的问题

楼主:
不用路由器,直接用解调器正常呀

路由器连接的电脑都这样!

网友B:
我的也是DI504

基本用一个月甚至几个月都可以不掉线

用该路由器如果掉线频繁,建议检查自己的电话线路。

我曾经使用过大概5款路由器,最后觉得还是DI504比较好用,基本不掉线。

楼主:
还不正常!只好甩掉路由器,直接使用猫,就好呢

还不正常!只好甩掉路由器,直接使用猫,就好呢

网友C:
路由器

有可能是路由器设置出了问题重新设置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