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文不好,请教个78L05的问题

楼主(2008-05-21):
请问78L05与LM7805调压方式是一样的吗?主要是想搞清楚,同样输入电压以及同样输出电流的情况下,其散耗功率是否是一样的?也就是想搞清楚它们的发热量是否一样.
谢谢!
 相关链接:http://www.21icsearch.com/download.asp?id=436057

楼主:
那我就有点纳闷了

我们有个产品上面有个lm7805,没加散热器有点烫手,客户拿回去,全换成78L05,我搞不懂为什么.

网友A:

可能吗?
一般认为:LM7805的电流可至1A,而78L05仅为0.1A,所以,LM7805才需要用散热片啊,有点温度也应属正常,但是换上78L05,不??????,是不是真的?

网友B:
产品上的7805的输入电压和输出负载电流为多少

网友C:
7805/78l05的区别

7805/78L05的输出电压都为5V,输出电流为1.5A/0.5A,两者的输入、输出的压差尽量不要超过5V,7805在使用时尽量加上散热片,78L05基本上是三极管的封装形式。

楼主:
是真的,所以我很奇怪

输入12V,输出电流不大,我记得我测过是38mA(不确定我是否记错,还和工作状态有关),光看电流值,78L05也够,但是用7805都有点烫了,我不明白他们全换成78L05的目的是什么.

网友B:
在这里78L05比7805好

网友:
输出电流

只是输出电流不同而己,查一下相关参数表一比就知道了

网友D(2008-12-22):
器件

这种问题你要先说明他换的是那个厂家的78L05你是用的是那个厂家的7805参数对比一下就知道了 不过 这样换还是应该有问题的
也许是你的7805质量不好他回去换了一个质量非常好的78L05比如ST的78L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