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51与8255

楼主(2008-05-22):
8951用8255a扩展,两者之间可以不接锁存吗?如果可以有接和没接有什么区别啊?

网友A:
那要看你怎么接线了,在总线上接当然需要,否则就不需要

仔细阅读器件手册

网友B:
如果接低位地址A0~A7,那就必须接锁存器,但可以变通处理。

不用锁存器,用P2(推荐)或P1、P3口线去给CS、A0、A1提供片选及地址信号,前提是和其他存储空间不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