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复位电路如何工作?

楼主(2008-05-27):
请各位大虾帮忙看看。

图请参考下面这个rar文件.文件有点大压缩了一下。

电路说明:1.电路供电采用太阳能电板供电SUN_BATT,供电电压1.6~3V。 经过一个HI1015 LDO 输出1.5V给单片机供电.
2. U3 为CD40106 施密特触发器

我的问题是:1.CD40106 工作电压为3V~15V,这个电路CD40106 怎么工作?我测量过它上面的电压14脚和7脚之间电压只有1.7V。

2. 假设CD40106能工作,这个电路怎么工作。上面的每个元器件起到什么作用?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7/20077121510144.rar

楼主:
直接可看的图

楼主:
这里怎么没有人回复呢? 高手看过来.

网友A:
没太阳了。。。

网友B:
分析

我分析一下,不对的地方欢迎拍砖,
刚上电时,C10的正端电压为0,竟第一个反象器后成为高电压,经电阻R7和D1为C10充电,在没有达到反转门槛电压之前这样工作,经两个反相器后仍为低电压,Q1截止,当达到门槛电压后,经两个反相器后向成为高电压经D1向C8充电,当充电电压达到0.7V时,Q1导通,C10和C8R6放电,当放电电压低于门槛电压时又变为低电平。
分析不对的地方欢迎批评指正。

楼主:
大家接着看

请大家看这里,是c51bbs上高手的分析.
http://www.c51bbs.com/c51bbs/moredata.asp?id=71999&syid=812400
但是这个个问题还没有解决。:CD40106 工作电压为3V~15V,。
我测试的结果:SUN_BATT+和SUN_BATT-之间的电压只有2.8V,MCU_GND和SUN_BATT-之间的电压只有0.2V(也就是D2到D5之间的压降只有0.2V).MCU_VDD和SUN_BATT-之间的电压只有1.7V.

网友C:
LZ念念不忘40106的工作状况呀

事实上,在电压低的情况下,40106是不工作的吧。

在这种情况下,你把那个复位电路视为空气,当它们不存在就行了。。。

网友A:
电压正常的情况下,RST是个震荡输出

楼主:
现在就是不知道40106是怎么工作的?

电压低的情况下,CD40106是不工作,但是实际测试值和理论分析完全对不上,按照道理,CD40106要工作,D3,D4,D5,D6,必须导通,每个二极管压降0.7V,加起来就是2.8V,但是我实际测试的结果是:SUN_BATT+和SUN_BATT-之间的电压只有2.8V,系统已经工作了(可能是已经复位成功了).

网友D:
就看你的太阳板的输出电流足够不了(输出功率).

如图:
开始时,太阳板对C9充电.
压降全在二极管上.约:1.5~2V间,充到Uc9电压达到一定值时(达到HT1015的启动值时).
C9放电.方向为I放.
所以U3的电压为二极管两端电压+太阳板电压.(满打满算的话就是2倍太阳板电压,不过是不可能有这么高的).
这样U3就有足够的电压工作了.

C9在音频功放电路中又叫:自举电容.
这电容在OCL放大电路中也有出现.(记不太清了,又好像是OTL功放中)
(在几个二极间应并有个电容才对吧.)

网友E:
晕,“C9在音频功放电路中又叫:自举电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