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在单片机上产生随机数

楼主(2008-05-28):
除了用伪随机函数rand(void)之外,能否利用单片机的一些内部模块产生一个真正的随机数,在每次开机首次调用时的值都不定。因为用rand的话,每次开机首次调用的值都是一样的!

网友A:
看旧帖:

<a href="https://bbs.21ic.com/club/bbs/list.asp?boardid=39&t=2753437&tp=Keil%20ARM%u7F16%u8BD1%u7684%u7A0B%u5E8F%uFF0CLPC2132%u6240%u6709%u4EA7%u54C1%u7B2C%u4E00%u6B21%u4E0A%u7535%u4EA7%u751F%u7684%u968F%u673A%u6570%u600E%u4E48%u90FD%u4E00%u6837%uFF1F%20%u6CE8%uFF1A%u53EA%u53D6%u9996%u6B21%u4E0A%u7535%26nbsp%3B%26nbsp%3B%u6216%u8005%u6709%u81EA%u52A8%u751F%u6210%u6D41%u6C34%u53F7%u7684ISP%u8F6F%u4EF6%u4E5F%u597D%uFF01%26nbsp%3B%26nbsp%3B%u95EE%u9898%u89E3%u51B3%uFF1A%u91C7%u68373%u6B21AD%uFF0C%u76F8%u4E58%uFF0C%u7ED3%u679C%u4E00%u6837%u7684%u6982%u7387%u53EF%u4EE5%u8BF4%u6CA1%u6709" target=_blank>https://bbs.21ic.com/club/bbs/list.asp?boardid=39&t=2753437&tp=Keil%20ARM%u7F16%u8BD1%u7684%u7A0B%u5E8F%uFF0CLPC2132%u6240%u6709%u4EA7%u54C1%u7B2C%u4E00%u6B21%u4E0A%u7535%u4EA7%u751F%u7684%u968F%u673A%u6570%u600E%u4E48%u90FD%u4E00%u6837%uFF1F%20%u6CE8%uFF1A%u53EA%u53D6%u9996%u6B21%u4E0A%u7535%26nbsp%3B%26nbsp%3B%u6216%u8005%u6709%u81EA%u52A8%u751F%u6210%u6D41%u6C34%u53F7%u7684ISP%u8F6F%u4EF6%u4E5F%u597D%uFF01%26nbsp%3B%26nbsp%3B%u95EE%u9898%u89E3%u51B3%uFF1A%u91C7%u68373%u6B21AD%uFF0C%u76F8%u4E58%uFF0C%u7ED3%u679C%u4E00%u6837%u7684%u6982%u7387%u53EF%u4EE5%u8BF4%u6CA1%u6709

网友B:
好像要真正的随机数还是不容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