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I2C总线上如果有2个同地址的SLAVE器件会怎么样?

楼主(2008-05-28):
是否会出现紊乱? 还是2个从器件同时工作

网友A:
当然紊乱

现在的器件好象I2C地址都是可以通过外部口线选择的,你可以有多种选择的

网友B:
出了这个情况只能打设计者的PP了

没法工作了

网友C:
就像两个人同名

网友D:
主机在发送数据时正常

接收数据时紊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