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ROM/FLASHROM的功耗为什么这么大?

楼主(2008-05-28):
最近想用EPROM,查了一下资料,发现数据手册上的Icc全是10毫安左右(f=5mhz),而一些内带rom的低功耗单片机5Mhz时,功耗也远不到10毫安(如430,avr等)。 EPROM功耗为什么这么大?

网友A: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有操作的情况吧

EPROM在平时状态下难道也是10mA吗?
单片机也不会是一直在读写ROM吧:)
你可以试试:
1,EPROM在不读写的情况下电流大小;
2,那块低功耗单片机在读写ROM的情况下,功耗是多少。

如果条件允许的话,您可以翻一下书本上的基本的存储结构,可以看看它们为什么要有那么大的电流。

楼主:
rom里存程序,当然不停的读啊。430,avr里的也一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