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是不是静电干扰

楼主(2008-05-29):
如图所示,是个电阻检测电路,K1通过其他控制电路进行切换,检测R1,R2的电阻,将R1或R2的分压经U1比较后经74HC04反向后输出,很简单的一个电路,可由于R1,R2是机壳,人体可接触到的部分,在实际应用中,人一接触机壳,U2输出的信号就会跳动,请问这是不是静电干扰,该如何解决,在比较器2端与地接个电容或是ESD二级管可以吗?请高人指导

网友A:
是工频干扰

方法:
1、在U1A的Pin2和Pin4加一电容
2、机壳接大地

网友B:
不是静电,是感应

人体相当于天线

网友C:
电容

请大家帮忙看看这个33nF的电容是什么类型的电容?谢谢!

网友D:
可以看做是一个电容耦合~~~人体是一个电容的极板。

网友B:
4楼:看样子是CBB电容(聚苯乙烯)

楼主:
多谢各位大侠

确实是工频干扰,现在已解决,我将电源的地接到大地就好了。

网友E:
你这个是没有共地。

网友F:
我也遇到过此种问题,最后也是接到电源地搞定的

网友G:
加上滤波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