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调压问题

楼主(2008-05-30):
一个交流24V40W的加热管在3分钟内从0-24V-0V缓慢调压,这个是我的电路图,现在发现个问题,只能是0-12v-0v,用示波器看了后,发现负半周是没有的,请教高手这个是什么原因?电源共给是用了个24V,100W的变压器。

怀疑是软件处理问题,我把触发信号接高,加热管2端电压为12V。这个是什么原因,请教高手帮忙,谢谢

网友A:
另半周无法触发

另半周无法触发。电路本身就不行。
建议先整流后驱动发热管。注意别滤波,否则关断不了。

网友B:
电路不对

桥堆接错,触发电路也不对。

楼主:
第一帖图画错

桥堆是我画错了,现在更正,这个管子是交流供电的,直流应该点不亮,客户告诉我的,我没接直流。
楼上的说触发电路不对?请指点谢谢!如果说不对,那我0-12V是如何实现的呢?
现在是负半周没有,我也怀疑是电路问题,请教高手提些改进措施谢谢

网友C:
只有半边有回路哦

把Q1的发射极接到桥堆的第4脚,分析它的回路...

网友D:
改正方法:

桥式整流改成半波整流,可控硅K接地,A接发热管。

电路自己画。

网友B:
楼上正解

楼主:
修改电路

是否把电路修改成这样就可以?

网友E:
上图可能还不是AWEY的意思吧。

你这样该,跟你自己的思路没有区别啊。仿照调光电路,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楼主:
初弄调光

初弄调光的,有哪位给个图看看,谢谢

网友D:
8楼:Q1改成PNP的,E接5V

低电平控制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