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I/O保护电路怎么做

楼主(2008-05-30):
电路如图,现在出现I/O端口烧坏的现象。Y1接单片机端口。X1为输入口,两种状态,一种为悬空,一种为低电平,工作环境有电机之类。现在分析是X1低电平的时候,由于干扰,该电平比单片机的地电压低,造成I/O口坏。是否有这个可能?帮忙分析下,谢谢

网友A:
是的,串电阻,地对IO并接二极管保护即可

楼主:
谢谢,请问是这样吗???

是这样吗????应该是的,哈哈,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