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音频放大电路的问题

楼主(2008-06-04):
注释:这是我们公司可视对讲产品电路中的音频放大电路。通过话筒先把声音转为电信号,经过免提通话芯片MC34018处理,从芯片第四脚输出,至于两个三级管的集电极工作电压先给大家说明下,这个电压在主板上是没有电压供给这两个三极管的,是通过另外的解码板传输过来的。

正常通话时,Q17的C 电压为3伏左右,B 电压为1.62伏左右  E 电压为0.94伏左右        Q18的C 电压为1.62伏左右  B 电压为0.83伏左右  E 电压为0.19伏左右
1>这两个三极管是什么接法
2>E21的作用是什么?
3>C43和C44的作用是什么
4>电阻R46的作用是什么?
5>D13我把它去掉,好像也可以,它的作用是什么?

可以详细的帮我讲解下这部分电路的原理吗?谢谢了!!!

网友A:
先简单回答下,详细的留给高手来解答...

1.两个三极管都是共射放大电路。
2.E21的作用是电源滤波。它跟R42一起组成一个RC低通滤波器,滤波后给前级放大供电。
3.C43是个负反馈电容,防止振荡用的。C44是个高频滤波电容,将输入的高频信号滤掉,防止高频信号的干扰。
4.R46是负反馈电阻。使电路工作稳定;调节电路的增益。
5.D13在这里应该只是一个保护作用的二极管而已,正常工作时不起作用。

网友B:
两个三极管都是共射放大电路?

网友C:
要学会自己去分析信号的输入、输出点

再分析反馈信号的来源、反馈接入方式,就很明白了

网友D:
请教二楼

请教二楼,保护二极管D13在什么情况下能起作用?

网友A:
例如右边的电源接反了?

不过如果是在固定的电路里,这个二极管有点多余。

网友:
受教了

相当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