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采集到的数值为何总是有50mv的差别

楼主(2008-06-04):
请教一下,我用PIC12F683AD采集电压总是有误差,譬如我把地接入AD采集通道,采集16次求平均值结果总是有50Mv的误差,AD采集的基准电压我是用精准的5v做的,这是怎么回事啊
PS:我用外用表3位半测得我要输入AD的信号是0.00v但是我在软件里面读得却是0.055v左右

网友A:
估计是软件问题,

断开AD输入,单独接个10K到地,测测AD端口电压是多少。

网友B:
你的片内AD就这精度

你的片内AD就这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