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与max197的速度问题

楼主(2008-06-05):
个位大侠,我最近做了个mega128从max197采AD数据的程序,采完后通过串口发数,在一个ARM控制的显示屏上进行描点显示。
采AD是外部中断触发的,外部中断一秒钟大约1300次,但现实的速度要慢很多,请各位帮忙分析一下到底是哪里的速度不够呢。

楼主:
哪位帮帮我

16M晶振的MEGA128采max197的最大频率是多少啊?

网友A:
AD的速度快了

就算MCU能够处理但是得到的数据怎么传出去呢?串口太慢了

网友B:
虽然显示不可能一秒钟1300次,当描点可以

串口这个速度更是没问题

那就只能检查你自己的程序效率了。

网友C:
程序结构问题

  采样肯定没问题,串口全速38K以上就没问题了,所以没问题,
怪就怪你结构太乱。主程序一定要以多任务方式跑程序,任意一个地方不能有DELAY,整个程序不能有不做事的DELAY。
  你的问题是99.9%的人容易犯的问题,也是目前几乎上至PC软件,下至单片机,DSP,ARM软件的线性化程序必然出现的问题。
  采用我的结构可以轻易避免目前所有工程师,在写软件方面包括超级高手在内遇到的困惑。
  笔者是个不起眼的世外高人,精通电子、电脑、软件、硬件。
  QQ:1843244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