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知识--如何调整光驱激光头功率

楼主(2008-06-05):
图文详尽解说:如何调整光驱激光头功率
报刊杂志等等媒体有很多介绍调整激光头的**,但总感觉不够清楚详尽,特贴一篇感觉比较清爽的! 【转贴】图文详尽解说:如何调整光驱激光头功率 凡是使用过电脑的朋友都知道,光驱只要用了差不多一年,就该挑盘了,有的盘能读,有的盘不能读。这种情况越来越越严重,最后干脆一张盘也不读了,把盘放进去,“稀里哗啦”地转了半天,可一点光盘图标,只听“铛”一声,“设备未准备好”。其实,光驱读盘差,主要是因为电脑的使用环境差,光头上落了一层灰尘,这层灰尘阻挡了激光束的通过,同时随着使用时间的增加,激光头的发射能力也逐渐下降,最后导致无法读盘。对于这类小毛病维修起来很简单,打开光驱,清洗一下光头的透镜,再适当调节一下激光头的发射功率就OK了。
  其实,这类**已经很多了,但对调节激光头功率的方法上却没有一个好方法,都是说左拧一点或者右拧一点,最后拧来拧去,竟把小小的电位器给拧下来了。这可是我亲自遇到的,还好,自己焊接水平高,从别的报废光驱上拆了一个小电位器换上去修好了。   控制激光头功率大小的电位器是一个2K的无限位电位器,可以任意左右旋转,因此我们如果只凭感觉来调节激光头的功率大小,是很难把握的。   今天,我就详细介绍一下如何用万用表来调整激光头的功率。 1.打开光驱的外壳。以索尼CDU5221光驱为例。
2.用大头针强行弹出托盘,取下带有“SONY”标志的塑料档板。
3.用小螺丝刀按下塑料销子,取下前面板。

4.取下底板。
5.小心的取下上盖板。
6.下图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激光头。实际我们看到的是透镜,实际激光头在透镜下方。

激光头组件的放大图:

7.拔下光头与电路板的连接柔性电缆,要不我们在测量电位器阻值时不方便。
8.把光驱架反转过来,让激光头向下,这时我们就看到光头组件背部的形状。在下方*近柔性电缆的位置就是光头功率调节电位器。

9.下图就是电位器的实物图。注意电位器有三个引脚,如果用万用表测试时,其中有两个引脚为0,我们只测试量有阻值的两个引脚的阻值的变化。

10.用万用表测量功率调节电位器的当前阻值的大小。

11.观察万用表的表头读数,为919OHM。
12.使用小十字螺丝刀,向顺时针方向,轻轻旋转5-10

13.再用万用表测试电位器的电阻值。
14.读其数值,应为原数值的2/3最好,图示读得的数值为666OHM。如果过大或过小,再调再测,直到符合要求为止。
15.再精清洗透镜后,把光驱按拆卸的反顺序装好,加电试机,一般情况下,光驱的读盘性能有很大的提高,和新光驱差不多。 如果大家觉得好,就顶!!!!

网友A:
呵呵,是有点酷

网友B:
啊,知道了

俺想把俺的光驱拆开看看了。

已经用了食物油的用酒精洗掉! 谢谢提醒!

网友C(2011-03-19):
增大激光头的功率后,老化并再次挑盘的更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