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找个音效处理的IC,知道的兄弟请推荐:

楼主(2008-06-06):
1.能实现混响功能
2.能实现消原唱功能(L-R方式)
3.能实现3级或以上的变调功能。
若是没有这些功能的IC,1、2两条用运放应该可搞定,但升降调功能怎么搞定呢?

网友A:
貌似要DSP才能搞定...

楼主:
谢谢楼上,我去问问他们吧。

圈圈,若不用DSP,用带AD和pwm的MCU能搞定变调吗?如stc12c2052AD,8位ad(是否精度太低??变调时音质要求不高)可以做到100KHZ采样(够吗?)

网友B:
PT2399

老掉牙的卡拉OK专用ECHO处理IC

网友C:
好多音效IC都可以吧,

你说的有左右声道的IC在汽车上用的都可以啊,
混响功能也有的,

至于第三个变调,对频响点调制,高低音处理,部分IC有三到七个频率,

TDA7419,你去看看,四通道,

楼主:
太感谢兄弟们了!!

但PT2399和TDA7419都不能实现变调功能。

网友D:
好像YAMAHA或者三菱,专门有这类芯片!

以前产品里曾经用过,不过不是我弄的,所以记不得了,但肯定是日本公司,他们有专门的音乐处理芯片!
外围电路好像蛮复杂的,可能是三菱的,你找找!
YAMAHA也有,这方面技术应该也是最强的!

网友C:
还没搞清楚你要的变调功能是什么?

楼主:
walnutcy,就是dvd机上的那个功能。

你k歌,又很业余,高音上不去,就按一下降调,你就跟上来。

网友E:
3片IC可以搞定,

混响用三菱的,65831、50195
消歌声用索尼的,
变调也用索尼的。

消歌声和变调的型号不记得了,还n年前记过笔记的。
如果你想省事,还是用DSP吧。

网友A:
OK房基本上都有这个功能的~~~

楼主,你应该建议他们多炼炼嗓子,哈哈~~~

网友F:
65831早过时了

网友F:
最好用DSP二次开发IC

   我有很多先进方案,DSP二次开发IC
  直接从图形到算法,像MATLAB一样

网友E:
市面上65831/50195都还有货,过时吗?

网友G:
还是练练嗓子来的实在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