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测温枪似乎极不可靠,几乎不能算是仪表!难道是我的

楼主(2008-06-13):
我的这个应该不会坏的,但实际中发现与被测物体表面有极大关系,而且偏差极大!

我测一个黑色、硬质、光滑的塑料外壳表面,因其内部发热,测出的温度是43度;
手感是微烫。

另外测一个银白色的铝制散热器,显示温度39度;
但这个散热器手是不敢碰的,很烫的。

不过我这个不是名牌,不知Fluke等有没这个问题!

网友A:
本来就是这样,只有测黑体辐射才准确

原理上就是这样的

网友B:
红外测温枪一般只做参考

网友C:
楼主用玻璃杯装满开水再测一下试试

红外测温,理论上要求被测物体是黑体。

网友D:
给你的散热器涂黑墨水拉~~~黑色的散热好~~~~

楼主:
呵,多谢几位老大!

原来是这样,唉!
那有没有什么非接触的又可以可靠测温的技术?

必须是黑体,实用受限啊,顺便再请教一下!

网友D:
搭个顺风车问个问题,我看到一本书上说色温通常比物体的

高一点,这是不是搞错了?他说原因是黑体辐射效率最高,普通物体辐射效率没黑体高。
按照这个来推算,我怎么觉得物体的色温应该通常比实际温度低才对呢?

网友C:
如果被测物体固定,可以做个对应表,转换成实际值。

目前民用的红外测温就这个技术了。

网友E:
近距离测也不准

激光点再上面,实际上偏下面才是接受端。

网友F:
圈圈8楼的问题,要看物体是发热还是受热

也就是表面温度(辐射)和实际温度哪个是滞后的

网友D:
那本书上写的是光源,也就是发热的。

我就想不明白,怎么色温会比实际温度还高呢...

它举的例子是,例如白痴钨丝灯,实际温度是2800K,色温是2840K,何解?

网友G:
色温是用黑体来定义的

非黑体本身可以反射某段频谱的光线,所以同温度下的色温外在表现要高于实际温度。

楼主:
再请教:

那么红外热像仪呢?会不会因为物体各表面颜色等不同而影响温度分布的显示?
就是本来A区域比B区域温度高,结果误认为B比A区域高?有没这种可能?
按说有吧?

网友H:
红外测温这个东西

红外测温测黑体是最准确的,不是黑体的,要调整发射率,调整成对应物体的发射率据说测出来是准的,但是要测的东西那么多,颜色那么多,发射率怎么能调准啊。不知道这种测温的都用在什么地方了?
还是接触的热电偶准确。

网友I:
不同发射率

针对不同的物体,需要设置不同的发射率。。

PS:不过感觉测温还是差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