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信号

楼主(2008-06-14):
在视频信号丢失的时候,有哪些方法可以产生行同步,场同步信号呢?
例如UPD6453在丢失行同步,场同步信号时,就无法产生叠加信号.

网友A:
视频口浪涌保护

视频口防护方案:
BA131N+JK250-120U+BS0080MS
B3D090L+JK250-120U+LTBS0060SS
此方案满足IEC61000-4-5标准,满足10/700μs 2KV 静电空气放电15KV 接触放电8KV。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7/2007730212156302.pdf

楼主:
RE:langtuo

谢谢  langtuo,
现在是想在人为令图像丢失后,系统仍然能够自动产生行,场区同步。
即系统自带的功能。

网友B:
单片机或电路.

产生同步头就可以了(也就两个脉冲信号)
在原信号还工作时,提取信号是同步你的这个电路,使后备(同步)脉冲和原信号是同步的,这样在接入时,就不会出现太大的时间差了.

楼主:
RE: lai832

也即是这样的,看我理解的对不对.

用单片机模拟行场同步脉冲,并且提取原同步脉冲与模拟脉冲实现同步.

这样就不会在原信号丢失时出现时间差.

网友C:
mb90092可以在没有视频输入的情况下产生复合同步信号

楼主:
还有没有其它芯片啊,好像这个有点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