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易数字频率计设计

楼主(2008-06-15):
 要求设计一个简易的数字频率计,其信号是给定的比较稳定的脉冲信号。
设计要求: 1、测量信号:方波 、正弦波、三角波; 2、测量频率范围: 1Hz~9999Hz ; 3、显示方式:4位十进制数显示; 4、时基电路由 由555构成的多谐振荡器产生(当标准时间的精度要求较高时,应通过晶体振荡器分频获得); 5、当被测信号的频率超出测量范围时,报警。

网友A:
用一片带AD的MCU即可轻松实现

根据输入电平设置一个前端电路,将输入电平整定到MCU的AD输入范围,剩下的软件实现。

网友B:
晕啊?怎么想着用555做时间基准啊???

最简单的方法是用
                 一片LM331 + 一个数字万用表

网友C:
既然要数字显示

用片单片机最方便。
不知道chunyang用带AD的单片机做什么,我看用最普通的2051即可。

网友B:
看LZ的提问,估计LZ很可能不会单片机,所以建议用我3楼的方

电路超级简单,保证能用

网友A:
用AD区分信号类型比较简单而已

网友D:
楼主请枪来的。

这样的题目很明显是“初级阶段”。

网友E(2010-03-09):
到底怎么做啊,我也不会啊,希望哪位高手说具体点,小弟谢谢各位大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