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电偶温度采集波动太大,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楼主(2008-06-16):
热电偶温度采集波动太大,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热电偶采集温度波动在20-30度之间,在低温时几乎不波动,当温度加热到800以上时就出现20-30度的摆动,但是在500-600度时,波动最多在一度左右。
用的是K型电偶,电加热方式升温。请大家帮满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A:
你的热源稳定吗?

温度越高,温差越大,散热也越快,若热体容量较小的话就会出现较大调控摆幅
你可先用假负载替代传感器,检测你的系统的稳定性,以排除来自系统的因素.
再者,软件是怎么控制的,上下限是怎么设定的

网友B:
热电偶波动

原因有:1你的AD位数不够,
    2 AD硬件部分做得不好

网友(2010-07-20):
滤波器有设计好没

网友C:
应该之前要滤个波

网友D:
先用电位差计输入mv值,看是否稳定,如果稳的,而用传感器在现场用酒不稳,那考虑干扰因素。
如果是不稳的,那就主要考虑自身了

网友E:
我以前也做过这个东西,是用AD7795 =, 也曾遇到你这样的问题。你试试加个隔离怎么样? 测试这个信号肯定需要隔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