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I的布局布线

楼主(2008-06-16):
布局、布线应注意的要几点
1). 各模块之间距离应尽量的短,以保证信号的传输质量,各模块的放
量按一个方向进行;
2). PCI的上下拉电阻按常规的要求放置,但当空间比较紧张时,可在允
调整部分到其它位置处理。
3). 因PCI是一种反射形信号,其拓扑须严格按照菊花链的方式来处理,
引线长度一般不能超过200MIL;
4). 信号一般按先到芯片再到上拉电阻的方式处理,但当上拉电阻的布
因使得上接电阻到芯片的距离较长时,可按先到上接电阻再到芯片的
处理。
5). PCI信号的长度一般控制在+-250MIL范围内;所有时钟的信号需等长
非跟每段的信号等长;
6).因PCI信号是以电流驱动的信号,所以在滿足阻抗条件下,线宽应尽
的粗,一般建议7MIL,速率较高的PCI,间距必需在7MIL以上;
7). PCI 信号的阻抗一般控制在55OHM---75OHM 范围;尽可能的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