湿度传感器--的精度

楼主(2008-06-16):
1、我试用过近20个不同型号或供应商的电阻式湿度传感器,其一致性很差,资 料上明明说正负3%,实际上也远远超过正负10%以上。试过大陆、台湾、韩国等,价位10元内
2、要求:常温/湿段正负5%以内,两端正负7%以内,目前我很难找到能做到这样的湿度传感器。说明:只要传感器一致性好,软件就不是问题,可单独写软件来适应
3、你们用的湿度传感器好吗?能说说!

网友A:
湿度传感器

现有的集成数字温湿度传感器已可达到上述要求,
SHT1x数字式温湿度传感
大连北方测控工程有限公司 tel: 0411-2520131/2/3 fax: 0411-2520100 www.dabeco.com.cn

其具有如下特点:
  1、 相对湿度和温度一体测量
  2、 精确露点测量
  3、 全量程标定,无需重新标定即可互换使用
  4、超快响应时间
  5、两线制数字接口 (最简单的系统集成,较低的价格)
  6、微小尺寸(20.0 ×3.7×3.1 mm)
  7、高可靠性 (工业 CMOS  工艺)
  8、优化的长期稳定性
  9、可完全浸没水中
  10、基于请求式测量,因此低能耗
  11、具有湿度传感器元件的自检测能力
  12、传感器元件加热应用,亦可获得极高的精度和稳定性
  13、部分品种具有抗化学腐蚀性能(并不能在库房高浓度的药物熏蒸状态下应用)
    集成数字温湿度传感器详细规格
1、相对湿度传感器(RH)
    A 检测范围:  0 to 100 % RH
    B 检测精度:  ±2 % RH (20 到80 % RH )
    C 检测响应时间:  ≤3  秒
    D  检测复现性:  ±0.1 % RH
    E  检测分辨率:  0.03 % RH
    F  检测工作温度: -40℃到 +120℃
2、温度传感器(T)
    A  检测范围:   -40℃到 +120℃
    B  检测精度:   ±0.5℃在 25℃时;±0.9℃(0  到 40℃)
    C  检测响应时间: ≤15  秒
    D  检测复现性:   ±0.1℃
    E  检测分辨率:   0.01℃
3、电气数据
A  能耗:  典型 30μW (@ 5 V,12-bit,测量周期 2  秒)
               典型 1μW  (@ 2.4 V,8-bit,测量周期 2  分)
B 供电范围:  2.4 V 到 5.5 V
C 检测电流: 0.5 mA
E 待机电流:  0.3 μA

网友B:
请试用一下MHR1B

网友C:
我也想请教

楼主:
电阻式湿度传感器?

Honeywell的Hih4000湿度芯片,是热固聚酯电容式具有信号处理功能的传感器,相对于RH%(相对湿度)值的线性电压输出===成本高

楼主:
不要模块,只要传感器

MHR1B 湿敏电阻型湿度测量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