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办法不接地线,去除麻电吗?

楼主(2008-06-16):
我住的房子是农民房,市电可能没有有效接地。机箱外壳带电,麻得人比较难受,通过USB传导到我的PCB板什么上面,很是讨厌。在不接大地的情况下(我在四楼,水管什么的都是塑料的)投资少一点有什么办法去掉麻电吗?加个隔离变压器如何?

网友A:
加隔离变压器可行

其实穿干燥点的鞋就行了,不要赤脚穿拖鞋

网友B:
火线,另线对换即可!!!!!!!!!!

网友C:
千万别信楼上的。

断电后去掉 过多灰尘 ,将潮湿的东西吹干,基本解决问题。当人体不够干燥,不要摸电器。

网友D:
要先去掉电源里的两个Y电容

网友E:
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

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是开关电源的两个Y电容引起的。

网友F:
窗台的铁栏杆不错,或在墙上打个钉也行。

我就这么干的。

楼主:
我计划把地线绑到水管上,好象它是全铁的。

问题是会不会因为这导致雷击等事故啊?

网友G:
晕……开始没注意,只想到自己了……后来想想不对……才

楼主(2008-07-31):
把导线绑到窗拦杆上了,

麻电的感觉没了,只是担心这样会不会导致雷击到我的电脑?

网友H:
根本原因,贴个图吧:

网友I:
光帖图 怎么也得来两句解释一下嘛!

楼主:
原理我基本清楚了,现在只是担心雷击

决定把线上焊一个鳄鱼夹,开机时就夹到窗户上去,关机再拿下来,

安全第一,

网友J:
麻手是y电容取得过大,其实没接现场大地,y电容就无意义了

雷电不能靠y电容,要接MOV或TVS管。

网友K:
接在窗台的铁栏杆上

我也是这样子的。

网友L:
我让他麻去,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