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multisim10的仿真问题

楼主(2008-07-03):
输入信号1500Hz 5V的方波.

滤波器为butterworth LPF,fp=500Hz

输出加个隔直电容,输出为什么还有2.5V偏置?

是不是软件设置有问题?

网友A:
难道不正常吗?

看你的波形,你在方波发生器里的设置肯定是这样的:幅度是2.5V,偏移也是2.5V,而占空比就是默认的50%。于是就产生你说的“5V的方波”。经过有源滤波,输出的直流就应该是2.5V呀。

另外,好象通常说“5V的方波”,一般是指+、-都是5V。
还有,若想滤波效果好,截止频率应尽量低些,<信号频率的4倍以上更好。

网友B(2011-08-06):
好像是示波器接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