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正常工作的电路板有些晶振用示波器量不出波形!

楼主(2008-07-03):
小可维修不少电路板,常用示波器量晶振输出的波形,有些是5V峰值的波形,有些峰值不到200mV,有些就没有波形,可电路板都工作正常,示波器阻抗也够大,不知是何原因?

网友A:
用示波器探头的X10试试?示波器探头X1时,大约有100pF分布电

网友B:
示波器探头引入的分布参数会影响晶体振荡电路

楼上说的正确,要用X10档位测,而且要测量晶振电路的输出脚而非输入脚,这样对电路造成的影响较小。另外,测量晶体振荡电路最好采用高频示波器,一方面对被测电路影响下,另一方面也能得到更准确的测量结果。

网友C:
你的示波器或探针不够好

网友D:
看来楼主是操作的问题

即使带宽不够至少有波形

网友E:
切,难道“2G的示波器”就不用探头???

把示波器探头拨到X10位置就行了

网友F:
ADI 的 Analog Dialogue 的2007年第41卷第1期里面有讲这个

讲得比较详细,探头的阻抗和分布电容会影响震荡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