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6在这个电路中有什么作用

楼主(2008-07-04):
大家好,谁能帮我分析一下这个电路的工作原理??Q6在这个电路中有什么作用?

网友A:
把它翻过来画不就明白了嘛

就是一个稳压管D12的电流扩展嘛

网友B:
不是,而是有死区的OCL输出

稳压管限制了最大输出电压

不能只看稳压管哦:-)

楼主:
谢谢各位

有个问题是什么时候Q6处于导通状态?
正常时,Y0点电位高于Q6基极电位啊!Q6无法导通也就起不到限定电压的作用,对吗???

网友C:
Q6是PNP管,处于导通状态

现在许多发帖请分析电路的帖子都不把完整电路贴上来,来一个局部电路,让大家怎么分析。

楼主:
谢谢

我感觉第一幅图已经可以分析Q6的作用啊?输入控制信号是tl494的8,11脚给出的。
Q6是PNP,但是要想导通也得满足Y0点电位高于Q6基极电位吧?

网友D:
电路:

Q6B的最小电压:1/(4.2+1)*30V=5.77V
设30V不稳定.改用VCC代替30V
Q6B的最小电压:1/5.2*VCC

Q6B的最大电压:(R1开路.Q4BE开路.D12开路)Q6B=VCC
Q6B电压范围5.77V~VCC.

接入D12后.
当Q6B电压进入12V~VCC间时.D12恒定Q6B=12V=Q4B
Q6E最大电压:=12V+0.7V=Q4Emax
也就是说当Q6B电压进入12V~VCC间时.
限定Q4E<=12.7V

所以这电路是:限制Y0输出大于12.7V.

再看右边:D16=5.6V.
Q8E=5.0V
IQ8E=5.0V/100ohm=10mA=IC
验证:10mA*(1K+4.2K)=52V
所以D16和Q8的作用是:限制
IR22>10mA.
(暂时还没想到还有其它什么的作用)

网友E:
楼上的精神可嘉.

网友F:
看不懂 ! 看不懂!!

  Q4和Q6的基极已经把下面的那一陀电路都短路了! 怎么还……

待高手详解!!

网友G:
Y1,Y0接哪都不交待一下?

楼主:
谢谢各位

Y0接一个功率放大管,直接供给负载。Y1是从负载上引回的反馈信号

楼主:
非常感谢七楼

楼主:
为什么加入Q6

我的问题是为什么设计加上Q6?Q6什么时候导通?
可不可以把Q6去掉,只保留D12V稳压管。
我认为加入Q6是防止从Y0串入的反冲电压,另外Q8应工作在饱和和截止两个状态。不知分析的对吗?请高手指点啊!!!

网友H:
记号

记号

楼主:
上楼什么意思??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