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ACT4060电源IC的请出手一下

楼主(2008-07-05):
第一次使用ACT4060几个问题问一下:
1.我用这个ic构建一个7V 700mA的DCDC,线圈不烫手,但是IC烫手,手指摸不住,但是连续运行2个小时没有故障。这样的温度是否正常?

2.图中的C5,规格书上说不接,但是我把它更改成了1uf,如果不连接,会出现刚刚上电,输出电压只达到70%~80%,1秒钟后才恢复正常电压。但是规格书上说C5不要接,可是我不接就是不正常。现在虽然正常了,但是和规格书上却不一样了。  这样是否说明别的地方还可能有潜在的毛病?

楼主:
忘记说了,输入电压是12V

楼主:
C5按照规格书上说的,用104也有同样的问题

就是会出现刚刚上电,输出电压只达到70%~80%,1秒钟后才恢复正常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