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 怎么从芯片型号上区分是商业级还是工业级的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8-04-04):
商业级别,一般是C,工业是I

比如89c51PC、89c51PI

网友B:
各家的标注方式不同,最好到生产厂商的网站上去查

如果生产厂商没有网站或他的网站上查不到,这种芯片最好不要用。

网友C:
查器件手册

这个问题千万不能妄自猜断。

网友D:
看芯片后缀名,回去查数据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