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80的CPU(古董级问题)

楼主(2008-04-13):
Z80的CPU(古董级问题)

我手上有一块用zilog Z84C0006PEC芯片的板子,因为芯片太旧,不知道要不要编代码使用.有人告诉我这个芯片不写代码也能运行.

但是芯片为什么能不写代码就运行呢?可否告知一二?

网友A:
不要到处重复发帖

这样反而得不到充分回复。

网友B:
RE:

Z80是不需要写程序的,Z8系列的需要

楼主:
不知道如何是好

象这么古老的芯片 我该放到那里发贴呢?

楼主:
Z84C0006PEC没有晶振动输入

Z84C0006PEC没有晶振动输入

今天我查了一遍线路 没发现第6脚有输入晶振,十分之惊讶!(70年代也能做这么好)

其实这种应该叫微处理器吧,和微控制器(单片机)不同.

** 我现在要找芯片代换Z80和外围一些存储器.又不知道它的代码.我可以到那里找到相关的资料?比如反编译器,芯片资料(各种工作模式).

网友C:
Z80是和8085同时期的CPU

    任何CPU都需要程序才能运行,只是Z80没有内置程序存储器的,和8031一样是外挂的,只是8031属MCU,是基于8085基础上集成不少“外围”资源而成,Z80则是纯粹的CPU。Z80的设计其实很优秀,其后继产品是Z8,Z8属MCU,国内不流行,但世界上首款集成网络接口的MCU就是Z8,由此可见其性能。
    1970S的设计不要小看,反而是在此之后技术上只有改进而没有突破,现在的PC平台CPU别看主频都过了3G,但基本结构却都是1970S的创造。1970S还在其它基础领域包括理论科学领域都有很多很重要的突破性成果,这也算是周期性的人类文明进步模式,现在相对而言却正处于低谷。

楼主:
谢谢chunyang大哥

对于上个时代的产品不了解,但是觉得那些前辈很厉害.我现在这块板子是香港第一代地铁工程师和日本人一起开发的产品.心情很激动!

楼主:
Z80只有64k地址空间。

16根地址线.

还有看门狗其实有什么用呢?

网友D:
Running Z80 without memory

Please check the 8080/z80 code.. You can run and test this chip without any memory(program) to check the signals generated by the CPU (Adress, M1, MREQ, RD, ....etc).
The code 00 -> NOP or the code 0FFH -> RST 7/RST38H
So either short the data bus to ground or to V+, the CPU will run..
However the Addr bus patterns captured are different for the above two data bus shortting methods.
How different?? Think it!

Happy Z80 working..
73,Li.

网友E:
为什么要研究z80?

可以把这个板子收藏起来;

网友F:
日,台很多游戏机板子用z80或6502写的

网友G:
贴张照片让大伙欣赏一下可以吗?呵

网友A:
照片看不出什么

Z80也是40脚双列直插。

网友H:
哈哈,当年Z80也曾辉煌过的

个人计算机(PC)早期用Z80作CPU,在国外也曾辉煌过,只是其属于8位机,在16位字长的8086架构PC机猛烈攻击下败下阵来。
作工控系统最让人难忘的是Z80单板机,应用领域颇广,单板完成控制系统,当年学那个,觉得好神奇。

楼主:
我用proteus做Z80遇到点麻烦

有人说我没MODEL,所以仿真不了,我怀疑是线接错了所以仿真不了.

那位可以帮我看看接错线没有?
相关链接:http://www.proteus.com.cn/bbs/attachments/forumid_7/20080425_8694a2eeb7b80fd8210dFxd183rszk3j.jpg.thumb.jpg

网友I:
只在老师的课件里见过

根据老师的形容, Z80属很NB的类型, 后来因为商业操作等非技术问题而消失...

网友J(2020-03-09):
同问,z80 CPU应该如何操作啊?应该需要输入代码吧?如果需要怎么输入程序呢?或者说怎样验证这个片子运行没运行?Z84C0006

网友K:
引用 网友J:
同问,z80 CPU应该如何操作啊?应该需要输入代码吧?如果需要怎么输入程序呢?或者说怎样验证这个片子运行没 ...

Z80是外置的程序芯片,过去那种带石英窗的可擦写程序存储器芯片2716---2764就是专门存储程序指令的芯片了,必须按照Z80线路要求挂接上存储芯片,才能正常运行。
后来记得出了一种不需要石英窗口擦除的可以代换存储器芯片,具体型号忘记了,你可以自己去检索。

网友J:
引用 网友K:
Z80是外置的程序芯片,过去那种带石英窗的可擦写程序存储器芯片2716---2764就是专门存储程序指令的芯片了 ...

这个用什么编译器编译啊?外挂存储器我知道,8031也外挂,但8031能够使用keil编写程序,将hes文件下载到存储器中。Z80怎么弄呢?只能使用汇编?那汇编语言在哪写,如何编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