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C+MCU+继电器

楼主(2008-04-14):
一个学生做个小设计,问了我一个实现方案,是来测继电器通断点时间,并上位机编程显示时间,

他的方案是: PC I/O 卡+ 运放+ 继电器,

我没建议他这么做,因为我对I/O卡的了解不多,感觉都是些工控场合用,做个小设计,成本高了,

我建议:PC+MCU+继电器,

   这样上位机VB做个小程序显示出MCU P口的动作时间就好了,

P口跳变时间应该可以理解为继电器的通断时间吗?不知道之间的延迟时间可不可以忽略,如果不能忽略,那还要再来个反馈回路马?

网友A:
PC机与MCU之间通讯用串口最简单。
继电器动作,必有抖动,MCU必须能够检测到。有些单片机可以口线上跳变下跳变均产生中断,但有些单片机只能一个方向跳变产生中断。仅一个方向跳变产生中断,就要不断检测口线并记录时间。

网友B:
小设计而已,就是加深理解

越简单越好呗

精度啥的要求应该不高吧

网友C:
PC+MCU+继电器足够了,可靠性也可以做到很高

    PC和MCU用串口通讯,继电器状态检测可用查询法或中断法,前者无关中断,后者则必须使用正负跳变均产生中断的MCU,哪个方案更合适要看具体工艺需求及其它功能的相关性。

楼主:
好像51单片机都是单跳变产生中断

to chunyang,

好像51单片机都是单跳变产生中断,是不是?

如果单跳变的话,中断产生一个时间,接着用P口查询一个时间,2个时间差就应该是导通时间,或是关断时间,
这个可行吗,编程序的时候可能要麻烦点。

网友C:
51只有下降沿或低电平中断

    但很多MCU都有沿跳变中断,如68HC系列、AVR系列等等。用51做应该查询,否则只能检测一个方向的切换。查询只是效率低点,但可实现多路监测,继电器触点的动作时间对MCU的查询周期而言是非常长的。

楼主:
谢了

拿89c2051简单搭个电路,查询法实现比较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