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1875,反相放大,自激

楼主(2008-04-19):
如图示:
运放正负16V供电;
负载为磁阻电机的线圈;
输入脚悬空(输入电阻由于在另一块板上,还没接入)。

用示波器观察:
一通电,有峰峰值约3V的亮带,明显自激。:(

请问:该如何下手解决。 谢谢!

网友A:
运放直接驱动电机?

楼主:
是,旧电路是用三极管驱动的

以前也曾经试过lm3886驱动,电路接法同现在的一样,调试没发现问题,只是后来由于成本问题而放弃.

网友B:
输出加个三极管驱动

网友A:
驱动电机好像不要求失真度很小

用分立三极管驱动可能成本更低,也不容易产生振荡(反馈没有那么深)。

楼主:
re 4楼:产品旧版本本身就是用三极管驱动的,改版就是不想用

再说在功放IC后面再加三极管作功放管,没这个必要

楼主:
re maychang:是的,以前一直用三极管驱动,成本很低也很稳定

但是现在要缩小产品尺寸,所以想用IC驱动.

网友C:
建议保持原设计不变,改成表贴的三极管

网友D:
LM1875是音频功率放大器

具有交较高的输入阻抗和增益,输入悬空,负反馈过强时,容易产生自激.参考下图,看看能不能解决问题.

网友E:
尺寸小,你可以选择SMD的三极管的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初步观察,似乎已经解决了

±15V的电源板是临时搭的,只用了10个3300uF的电解,现在加了两个104独石后,就观察不到自激了,一拆开就自激,当初没想到电源影响那么大啊,真抓狂!

另:按9楼的方法试过了,还是不行,而且有严重的零飘.(也挺纳闷的,手册上的范例也是这样接的,怎么会零飘?)

网友D:
零飘是输入偏置电流造成的

9楼电路的正反向对地电阻不同,由于输入偏置电流的影响会造成零飘,(不好意思当时没有考虑到),消除零飘的办法是在22k电阻与地之间串接一个适当容量的电容,就可以象楼主的电路一样采用直流全反馈,而抑制零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