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流二极管上并一个103的电容可以起到什么效果吗

楼主(2008-04-19):
(无正文)

网友A:
工频电源线上往往有很强的广播电台信号。广播信号串到整流电路,可以被检波成音频信号,这个音频信号再串入功放或功放前级,喇叭里就会听到广播的声音。整流二极管并联电容后就不会对广播信号检波,也就不会听到广播的声音。
但广播信号串到功放或前级的途径不止这一条,也可能通过别的途径。

楼主:
多谢maychang大哥

我估计是虑波但不知道是针对哪方面,现在终于明白,在其它网站上有人说是提高二极管的瞬态我当时有点怀疑我想应该不会有这种效果吧!

楼主:
再问一下

整流过后不就是滤波(有在电容和小电容)吗为什么还要在二极管上加小电容,一般在滤波的大电容上并的都有104的小电容.

网友B:
SEAN_DZH

这个电容对于maychang说的抗干扰与网站说的抗"瞬态",那是异曲同工.

网友C:
记得好象可消除调变交流声

网友D:
最大的作用是消除整流二极管的开关噪声

整流二极管在导通和关断的瞬间会有开关噪声,是陡峭的上升沿和下降沿产生的,频谱相当宽广。这个电容可以把它充分消除。

网友E:
俺知道一种说法是保护二极管不致上电瞬间大电流击穿

就是整流电路后面接大电容的话,上电瞬间对二极管的冲击很大,价格小电容可以减小冲击

网友A:
回8楼 zhaoyu2005

这个作用很小,可以忽略。
注意整流之后的滤波电容,容量为103电容的万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