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个高精度全波整流电路

楼主(2008-04-20):
 有一个高精度全波整流电路用于仪表测量系统 实现对共模输入信号的极性进转换 (不管输入的信号极性方向如何通过该电路后 信号方向一定 信号不失真 线性好)信号强度 0~100MV 频率10HZ 或者直流  经过EWB5仿真后 对输出的波形还是比较满意的 希望论坛的前辈高人能对该电路再提点意见和建议
以下是电路原理图和仿真电路及输出

楼主:
电路原理图

电路原理图

网友A:
精度取决于电阻的误差和运放的失调电压。

网友B:
可以增加比例和零位的微调环节

楼主:
这个电路的零位和比例电阻设置在那些环节?

这个电路的零位和比例电阻设置在那些环节?

网友C:
很好

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