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E058B怎么不执行程序

楼主(2008-04-20):
(无正文)

网友A:
不执行?电源、晶振、复位?

楼主:
没问题啊,89C55在上面跑一点问题没有啊,谢谢

网友B:
一样不一样你得对比datasheet再说

没用过,不知道,但是用前看datasheet还是有必要的

楼主:
已经解决

因为晶振,用外部晶振XAL2不能接地,要悬空,这点和AT的单片机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