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位朋友维修过泰克示波器?

楼主(2008-04-21):
小弟手头上有台老示波器,TDS1012,上电之后总是不断复位,也许是无法通过自检,也许是内部有个上电复位电路损坏?不过联系上海泰克技术部门说,维修费不会低于3000RMB,高了可能要6800,这样就不如买个新的了.不知道哪位朋友修过示波器,或者有其他途径告知小弟,谢谢了.

楼主:
在线急等

网友A:
呵呵,反正都坏了,就试吧

给00吧,他肯定能给你折腾好

网友B:
我有一台TDS210,屏幕突然无显示了

我有一台TDS210,屏幕突然无显示了,Call了泰克,答复和搂主的如出一辙

楼主:
谢谢各位,不知道楼上的打算如何处理?

小弟打算为马首是瞻.

网友C:
曾经拆过,没修过!

我当时拆的型号比较老,好象就是210吧,里面是68000的.

你自己打开看看里面的电路,找到复位部分测测啊.

网友B(2008-05-21):
TO 5楼:

示波器是公司的财产,估计只能扔掉!

网友D(2010-04-08):
我这里好多示波器图,不知道有没有你要的。

网友E:
要是有人作个3年或4年随机损坏的程序,那用户不是很冤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