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fine LEDD XBYTE[0x0100]

楼主(2008-04-21):
没有扩展外部数据存储器 #define LEDD XBYTE[0x0100] 是什么意思

网友A:
你可以把LED看做一个特殊一点的只写的外部RAM...

网友B:
应该有锁存器吧……

楼主:
三楼说的对 是有锁存 请教

网友B:
请琢磨2楼的思路。既然有锁存器,执行一次

写操作,可以把状态存到锁存器中,那么就可以认为这个锁存器是外部RAM了……应该没疑问了吧?

估计你的电路是用74HC273一类的片子实现输出口扩展。

楼主:
非常感谢五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