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设计贴片升压变压器,IN 4.5V OUT 4000V

楼主(2008-04-21):
哪位师兄能介绍个简单实用的升压器吗?
要求是这样的:
  1、IN 4.5V  OUT 4000V,功率0.21W
  2、要求体积越小越好,否则放不下
  本来对变压器就没什么研究,找了个供应商订做,结果过了1个月后竟然说做不出来,现在都不知道如何是好,看样子真的要补补变压器的功课了。不知要如何选材料和计算

网友A:
跟频率有关,如果是工频变压器,体积小不了

楼主:
这个公式能用吗

这是用在手持电池供电的产品上的,2楼说和频率有关,我的只要求电压能达到4000V,频率的话我可以用单片机调节,就是要求体积小,用贴片
   变压器功率P=(变压器截面积S/1.25)的平方

   这是个用在220V 50HZ的电源降压变压器的公式,用的是硅钢片,而我的需要的是铁氧体磁芯并且是升压的贴片变压器,不知可否用这个公式,0.21W的话,我已经用这个公式计算过变压器截面积,结果装不下,是不是意味着这个产品真的不能实现了吗?

网友B:
4kV电压,而且频率比较高,这么小的空间

恐怕楼主做不出来。
别的问题先不考虑,光是电晕,就够你受的。

楼主:
回5楼,这个问题不会出现的

因为变压器的功率才0.21W,电压大电流小,并且高压是经过了一个特殊元件再通过空气放电的,我这里就有一个220输入,4000V输出的产品,现地就是要把它改为4.5V电池供电的呀,真难倒我了

网友C:
建议不要一次升这么高

可以采用倍压电路来达到4000V

网友B:
回6楼

变压器的绕制,不仅仅是工作频率、磁心截面积、匝数等问题。材料、绕制方法、工艺、绝缘、灌封……这些才是难点。你的供应商做不出来,你就能做出来了?你比他强在什么地方?
你手里有个220输入4000V输出的产品,你比这个厂家强在什么地方?
就像Vicor公司电源模块里的变压器,打扁了我,也做不出来。

网友D:
30000v左右,采用分4~5段绕线,并封环氧

网友B:
tyw ,楼主要贴片的,直插的不行

网友D:
那也得做分段骨架防跳火

其实先用贴片骨架升到200v左右,再用倍压方法升到4000v,电蚊拍就是这么做的

网友E:
没做过类似的....一点想到的..

1, 如果有稳压在4000v的电路的话, 可以用C L, 利用电感的放电, (估计控制比较难)
2, 3楼 王奉瑾的, 买个, 拆了看看. (很便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