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OSD在屏显示的根本原理,高手请进来,谢谢

楼主(2008-04-21):
现在的OSD多是通过图形控制器产生的,想知道的是,OSD只所以可以在电视信号上叠加上文字或图片,其根本原理是把电视信号和所要叠加的信号这两个信号做快速切换而最终呈现在屏幕上的,还是把需要叠加的信号所占用的屏幕位置(假设这个位置是A),在芯片内部,采集进来电视信号之后,把这个信号的位置A的那部分替换成叠加信号,然后输出到屏幕上?

高手来给个解释,谢谢!

网友A:
叠加而成。

网友B:
吧空间换成时间,在正确的时间快速的切换

叠加和切换都可以,只是显示效果不同罢了

一般不需要采集视频信号,只要获取同步头即可

网友C:
快速切换

楼主:
谢谢各位,再问3楼的

效果有什么不同?
另外,获取同步信号,然后空间换成时间,在正确的时间快速的切换
能否详细解释一下这句话的意思呢?
我还是不太明白,谢谢。
是不是说,假设从a时间点开始扫描,把这个扫描的结果显式在屏幕上,假设扫描到b时间点的时候到达屏幕的某个位置,这个位置需要叠加字符或图像,那么这个时候把叠加信号切换到屏幕上,然后继续扫描,到达时间c的时候需要叠加的字符或图像完毕,这个时候到达了屏幕的另外一个位置,然后这个时候把原来的视频信号切换到屏幕上。
我的理解对不对?
也就是说无论什么样的OSD,都不是把原始视频信号采集进内部的存储区,把存储器内部的各个位置对应屏幕上的每个点,然后采集进来叠加信号的时候,替换相应的存储区域,最后再把这个整个的存储信号传输到屏幕上,都不是这样处理的,我的理解对吗?

网友D:
很早以前用分立元件作过OSD

原理很简单:
分离出行场同步(LM393 + CD4098),场同步信号复位存储地址发生器等等(cd4040 + 6264), 时钟信号控制叠加,输出视频信号。

不用采集视频信号,那样功能可以很强大,但会很复杂,成本较高。

网友E:
re

大多数OSD芯片的原理都是开关切换叠加而成,,,

“把原始视频信号采集进内部的存储区,把存储器内部的各个位置对应屏幕上的每个点,然后采集进来叠加信号的时候,替换相应的存储区域,最后再把这个整个的存储信号传输到屏幕上”也是可以的,但最好你的方案本来就需要视频AD+ARM/DSP+SDRAM+DA平台,否则只完成简单的文字和图形叠加的话还是用专门的OSD芯片吧,相对便宜多了

楼主:
谢谢各位,那么,对于快速切换方式,我的描述和理解是否

谢谢各位,那么,对于快速切换方式,我的描述和理解是否正确呢?
如果有不对的地方,希望能指正,谢谢!

网友F:
切换效果比单纯叠加好.成本高一些.

切换效果比单纯叠加好.前者技术比较新,成本高一些.OSD一般是显示操作提示信息,不需要理会原来的视频内容.捕捉H/V同步头,计算出发送OSD信息的时间.

网友C:
去找找osd芯片的资料,uPD6453和MB90092

你就会知道OSD的工作原理;

网友G:
OSD分两种的,

OSD分两种的,
一种是支持叠加半透明显示的;
还是一种是直接覆盖的,

第一种需要视频进入OSD的控制器;
这一种OSD控制器非常复杂,要求处理视频内容,并在其上根据要求叠加所要的图像,大多还支持对透明度的设置,有点像PC的半透明图层

第二种不需要,只需要同步头即可,然后进行快速切换,输出一个消隐信号,用于切换是显示视频,还是OSD图像;

楼主:
再次感谢,我看过MB90092的资料,可它的说明主要

MB90092的说明资料主要是它的应用,而对OSD的根本原理没有解释。
而这也是我的疑惑所在。
另外大家能否推荐一个可显式中文的,彩色字符和图形的OSD芯片?
谢谢!

网友C:
可以从MB90092的外部电路的接口上猜测他的工作原理

当然你还是要对视频信号和数字电路有一些基本的了解;